[技术问答]
Keil 中的报警错误:WARNING L15: MULTIPLE CALL TO SEGMENT

楼主(2015-12-02):
                             今天调试时遇到了这个问题,以前都不注意这些警告错误,现在看来争取要做到:0错误,0警告。
中断中和中断外都调用了同一个串口打印函数,一直有上述的报警,没在意,今天调试时发现串口打印出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东,且程序也不知道跑哪里去了,很郁闷。最后查到是上述这个问题导致的,现在解决办法为采用第二种办法,第一种办法据说要耗很多存储空间,以后慢慢体会。
说说几个小问题吧,一般我们在用KEIL的时候,只要编译器报
- 0 Error(s) 一般我们都不去管多少个 Warning(s).了,一般这样程序基本都能运行,但是其实仔细想想,这里还是有问题的,否则编译器没事吃饱了撑得,报什么警告啊~~~
今天来说说*** WARNING L15: MULTIPLE CALL TO SEGMENT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应该是引起注意的,有可能引起程序冲突,但是一般时候程序运行不会有问题,但是如果出来问题,那将会是很讨厌的问题.
分析一下 产生这一警告的一个根源是:例如在主循环里调用了一个函数,而在中断服务中,你又一次调用了同样的函数。这样当主循环运行到该函数中时, 一旦产生中断,则在中断里又再次调用该函数!而使得该子函数发生了重入,这时,经管概率很低,但是很可能出错!这样,编译器就给出了警告!告诉你*** WARNING L15: MULTIPLE CALL TO SEGMENT ,表达的意思是发生了重入!字面意思自己理解去吧~~~
想要避免这种情况的方法
一.用reentrant使函数重入
关于reentrant的说明:
1,重入函数不能传递bit类型的参数和变量;
2,重入函数建立的是模拟堆栈区,所以不使用一般函数位于存储模式默认空间的可覆盖式堆栈,而是在同一空间从顶端另行分配一个非覆盖式的重入堆栈。
small 默认空间是 data;
compact 默认空间是 pdata;
largr 默认空间是 xdata;
3,由于要保存参数和局部变量,所以会消耗很大的栈空间;尽量少用这种模式;
4、 在同一程序中可以定义和使用不同存储器模式的重入函数,任意模式的重入函数不能调用不同存储器模式的重入函数,但可以调用普通函数。
5、 实际参数可以传递给间接调用的重入函数。无重入属性的间接调用函数不能包含调用参数。
二.如果空间多的话,可以定义两个同功能的函数,分别在中断和中断外调用
别的方法没研究出来,嘿嘿~~~对了 我建议用第二种方法好点,第一种有些限制,不爽~~
WARNING L15: MULTIPLE CALL TO SEGMENT

这个问题必须注意,可能引起程序冲突,假设你用于自动化领域,则可能导致信号产生尖峰。 产生这一警告的一个根源是:你在主循环里调用了一个函数(如aaa),而在中断服务函数里,你用调用了这个函数(如aaa)。这样当主循环运行到该函数中 是,一旦产生中断,则在中断里又再次调用该函数!这时,很可能出错! 避免这种情况的方法很多:如,在进中断的时候置需调用该函数的标志,而在主循环中调用该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