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按键的处理

楼主(2015-12-02):
下面说的单片机也主要是51与台系芯片,也就是现在的工作。其它应用不在讨论范围。才识有限,也敬请前辈们勘误,指教。
你首先要设置按键IO设置成输入 开上拉 (算我废话)
/*********************************************************************
函 数  名:     void  KeyScanPor(void)
功能 描述:     按键扫描程序  整合按键统一处理
说    明 :     得到按键的值  Key_Val
***********************************************************************/
u8  KeyScanPor(void)
{
    u8  KeyScan_Val;           //按键扫描值
            KeyScan_Val=0;
            if(P3_4==0)
                KeyScan_Val|=0X01;
                if(P2_5==0)
                KeyScan_Val|=0X02;
                if(P3_6==0)
                KeyScan_Val|=0X04;
        if(P1_7==0)
                KeyScan_Val|=0X08;
          return(KeyScan_Val);        //返回按键扫描值
}
/*********************************************************************
函 数  名:     void  KeyValPor(void)
功能 描述:     按键值处理程序
说    明 :
***********************************************************************/
void  KeyValPor(void)
{
     u8  i  ;
          Key_Val=KeyScanPor();          //读取按键
      if(Key_Val!=0)                 //判断是否有按键
           {
                  if(Key_Val==Key_Price)       //判断两次值是否一样
                  {
            Key_Count++;
                    if(Key_Count==15)          //记录15次  一般就是15MS
                    {
                            Key_Count=0;
                            //可在此处进行长按按键处理
                if(Key_Flag==0)
                            {
                                    Key_Flag=1;
                //只有单按键   //若要多按键则需要重新配置下面这段程序
      switch(Key_Val)
{
                                             case 1: Key_temp=1;   break;
                                             case 2: Key_temp=3;   break;
                                             case 4: Key_temp=5;   break;
                                             case 8: Key_temp=6;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else
          {
                 Key_Price=Key_Val;    //两次按键值不一样,将值送入
                 Key_Count=0;          //两次值不一样清除计数
          }
   }
//========================================================
  else              //没有检测到按键
  {
        Key_Flag=0;
            Key_Count=0;
            Key_Price=0;
  }
}

最后感谢大家能看完,在下还是菜鸟,希望能得到前辈们的指导,拜谢

2014/4/9
四非人
QQ:189708929

网友A:
整合按键统一处理!!这个也算是一个创新了。

网友B:
switch(Key_Val)
{
                                             case 1: Key_temp=1;   break;
                                             case 2: Key_temp=3;   break;
                                             case 4: Key_temp=5;   break;
                                             case 8: Key_temp=6;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else
          {
                 Key_Price=Key_Val;    //两次按键值不一样,将值送入
                 Key_Count=0;          //两次值不一样清除计数
          }
   }
这种处理方式很值得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