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ad10 生成的pcb没有网络

楼主(2015-12-02):
试了好多次,都是这样,会有以上的问题。failed to addd class member:component R1 100
r,
封装用自建封装。

楼主:
pcb 会显示这样。

楼主:
那位朋友帮我看一下,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器件管脚和PCB封装没有对应上。

网友B:
你U1的 VCC GND管脚号不对

网友B:
管脚号和管脚名称你填反了,进封装库改过来

网友C:
封装,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