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4/R3=R2/R1时,为什么Io=Vi/R1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12-03):
根据运放“虚断”原理,有:
Io = V+ / RL = (Vi - V+) / R1 + (vo - V+) / R2; ------ (1)
V- = Vo * R3 / (R3 + R4);
根据运放“虚短”原理,有:
V- = V+,考虑到(1)式,有:
Io = Vi / R1 + Vo / R2 - V+ * (1/R1 + 1/R2) = Vi / R1 + Vo * [1 / R2 - (1/R1 + 1/R2)*R3 / (R3 + R4)];
令 : [1 / R2 - (1/R1 + 1/R2)*R3 / (R3 + R4)] = 0, 解得 : R4/R3 = R2/R1;  则:
Io = Vi / R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根据运放“虚断”原理,有:
Io = V+ / RL = (Vi - V+) / R1 + (vo - V+) / R2; ------ (1)
V- = Vo * R ...

运放还是这两个概念最重要,计算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