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这种运放是什么情况?同相端怎么没有电阻接地?

楼主(2015-12-03):
看上去像一个同相求和,但是同相端没有电阻接地啊?

网友A:
都有“电阻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有“电阻接地”!

第二个是一个电压跟随,输出1.65V。而第一个是同相求和吗?那接地电阻在那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二个是一个电压跟随,输出1.65V。而第一个是同相求和吗?那接地电阻在那里? ...

第二个是差分放大。至于“接地”,不要狭隘地认为只有电源地才是个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是差分放大。至于“接地”,不要狭隘地认为只有电源地才是个地。
...

那差分放大时他的同相端的地是那个了?如何计算出CUR-BUS和I-BUS 之间的关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差分放大时他的同相端的地是那个了?如何计算出CUR-BUS和I-BUS 之间的关系了? ...

通过Vref至电源地,交流分析时可直接认为Vref就是个地,而直流分析时加个恒压偏置即可。

至于计算,自己分析吧....

网友B:
这么标准的差分电路,GND只是参考点,这里参考点是VREF

网友C:
对于交流来说,直流端就是地。自己拿张纸算一下结果就出来了

网友D:
为什么一定要接地?

网友E:
此打赏为十大热门打赏哦~详情请戳 https://bbs.21ic.com/icview-1219832-1-1.html

网友F:
第一个同相放大器啊  这样接法
第二个是一般的运放跟随啊

网友G:
个人认为I_BUS输入端应该加个电容隔直,不然会影响放大器的直流偏置!

网友G:
其实就是一个标准的差分,而我们书上讲的一般是以GND为参考。现在相当于参考电压抬高至VREF也就是VDD/2。这样的话就实现了运放的单电源供电,可以对发电压进行放大。

网友G:
利用放大电路工作在放大区时,虚短虚断。可以计算出Vout = 5.1/2*I_BUS + VREF;

网友:
不管接不接地,对于通用型放大器来说,只看 虚短 V+点=V-点,,虚断 V+点与V-点,基本无电流流入流出~ 然后就可以根据这两个条件,列方程组求解~~~

网友H:
第一个只是加了个偏置电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