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能够同时实现HID+msc+CDC吗

楼主(2015-12-03):
想利用stm32F103的USB同时实现这三种功能,我对USB还不是太熟悉,请教大家能否同时实现这三种功能
先行谢过了

网友A:
复合设备,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B:
必须可以的

网友B:
能实现多少,受端点数量限制

网友C:
理论上可以,endpoint看起来足够的。

不过......  实际调试好软件,有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可以,endpoint看起来足够的。

不过......  实际调试好软件,有难度。

有这方面的资料吗,求推荐
就是endpoint和设备的关系的
我现在有一个例程,hid+cdc能够工作,可是加上msc之后呢,在设备管理器中都能发现,但是用不了,这个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C:
你都已经说到难点了,嗯,基本上,这个,需要多看看资料,多读读代码,经过反复调试,才能成功的。

网友D:
(免费送样)  (免费送样)   (免费送样)

授权代理经销各品牌单片机:TI ADI ST NXP AVR 笙泉 各系列
销售 FLASH DDR  闪存 存储IC 元器件 欢迎来电咨询

********************************************
深圳三芯半导体有限公司
朱 斌  销售经理
Shenzhen San Xin Semiconductor Ltd.
电话: 0755-23941234
直线:0755-83246767
手机:18688718415
Q Q:604567854
传真: 0755-82776767
E-mail:zhubing@sanxxin.com
公司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中航路鼎城大厦1916室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都已经说到难点了,嗯,基本上,这个,需要多看看资料,多读读代码,经过反复调试,才能成功的。 ...

谢过了,我努力解决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这方面的资料吗,求推荐
就是endpoint和设备的关系的
我现在有一个例程,hid+cdc能够工作,可是加上msc ...

请教您一下,当前我这边用HID+CDC组合设备,只能HID能正常工作,CDC识别不到驱动,这块工作不正常,能否参考一下您那边的例程,谢谢!

网友F(2018-07-12):
引用 楼主:
有这方面的资料吗,求推荐
就是endpoint和设备的关系的
我现在有一个例程,hid+cdc能够工作,可是加上msc ...

你好,我现在在调cdc+hid的,但是始终有感叹号,你能把你调的给我参考下吗,谢谢!455925291@qq.com

网友G:
实现一种我会,三种不会。

网友H:
STM32F1实现其中一种功能见过,三种同时具备不知道怎么玩。

网友I:
肯定可以实现,就是复合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