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USB

楼主(2015-12-03):
请教一个问题?
K22芯片内有个USB模块,看手册上说USB FS和处理器都可以控制它,是由寄存器中一个位来决定谁控制的。问题是:为什么采用这种机制?像其他模块(uart、i2C)一样,由处理器直接操作不可以吗?

网友A:
因为给调试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给调试用呀。

只有控制器也能调试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为给调试用呀。

层主能详细讲解一下吗,我也有这个疑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层主能详细讲解一下吗,我也有这个疑问

嗯!我就想知道USB_FS和处理器是怎么连同合作实现USB通信的?单用一个处理器搞不定吗?

网友C:
楼主能否将问题描述的详细一点,以及你所说描述具体在文档哪一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否将问题描述的详细一点,以及你所说描述具体在文档哪一段?

K22P144M120SF5RM.pdf  1092页   43.3.1Buffer Descriptor Table章节
我想知道microprocessor和USB_FS是怎样配合实现USB通信的?

网友D:
是不是用了USB FS更方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