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00元(功能说明)
程序采样问题

楼主(2015-12-03):
咨询各位大神,我使用单片机对传感器采样,每采到一个高电平计数器加一,但是每次每次采样发现都会采到多次高电平,导致计数不准确。比如使用多普勒雷达计数,当物体通过计数器加一,结果是有物体经过加了多次。我设置fft  256个点采样,发现有物体过第三个点的能量变化比较大,所以我程序就监测第三个点的值,而不是按照原波形就写程序。这种情况该如何解决!

网友A:
传感器是什么?输出的什么波形?
电路如何处理的?

网友B:
你传感器的问题,输出的电平不准确,能有什么办法。加个滤波看看,抓下你传感器出来的波形,尝试去掉他。

网友C:
朋友,你每次检查到后,要进行判断是否物体过去了,过去后再加1,不要不停的检测不停的加。
你可以这样,先判断是否来了高电平,来了,保持住,然后等待低电平,高电平结束了,加一。。

网友C:
和松手检测一样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是什么?输出的什么波形?
电路如何处理的?

传感器时10.525Ghz的微波模块,使用5532进行放大处理接入单片机模拟口,使用fft采样

网友A:
拿个物体 在传感器下方经过 示波器看看输出波形 然后再决定怎么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朋友,你每次检查到后,要进行判断是否物体过去了,过去后再加1,不要不停的检测不停的加。
你可以这样,先 ...

fft过后就是离散的,此方法不可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个物体 在传感器下方经过 示波器看看输出波形 然后再决定怎么采样,

波形已上传,fft后的波形不是很明显,就不上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朋友,你每次检查到后,要进行判断是否物体过去了,过去后再加1,不要不停的检测不停的加。
你可以这样,先 ...

根据他的波形,这个办法不可为的,他的波形太乱了。

网友B:
这个应该是检测到高电平就可以判断有物体了,估算物体通过的时间,过了这个时间再采样

网友D:
此打赏为十大热门打赏哦~详情请戳 https://bbs.21ic.com/icview-121983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检测到高电平就可以判断有物体了,估算物体通过的时间,过了这个时间再采样 ...

但是这是接模拟口的,另外电平的幅值跟速度距离都是有关系的,主要还是测fft的采样点的值,物体通过后,波形显示的是一个物体,但是fft采样点的值却采样了多次

网友E:
用时间滤波?

关键还是前面。

网友F:
先计算平均值,平滑滤波
然后再做积分判断

这样处理的不足就是反应时间比较慢,可以适当减小数据时间窗口来解决

网友C:
那个波形算是一个高电平吗?如果是的并且每个高电平都有很短的时间,可以这样,通过对高电平计时,当触发高电平后,启动计数程序不停的计数,当超过多少时候加一,然后进入下一轮。

网友G:
这个跟按键的松手检测有点类似,程序上多加个判断应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波形算是一个高电平吗?如果是的并且每个高电平都有很短的时间,可以这样,通过对高电平计时,当触发高 ...

这个是因为离传感器近所以电平较高,一米距离基本就看不到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跟按键的松手检测有点类似,程序上多加个判断应该就行了

但其实这个波不一定是高电平,跟距离有关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但是这是接模拟口的,另外电平的幅值跟速度距离都是有关系的,主要还是测fft的采样点的值,物体通过后, ...

究竟是要用时域的波形来计数,还是频域的?

楼主:
你好,因为时域无法判断,就fft到频域,但是频域也没法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