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铝基板背面残胶去除

楼主(2015-12-03):
铝基板背面膜撕掉以后残留的胶怎么去除啊???在线等,急!!!!

网友A:
1 酒精试试
2 热风枪加热下 试试
3 找到对应的容胶剂

楼主:
用酒精和丙酮都不行,因为是铝基板,很快温度就降下来了,效果也不好呢。。。溶胶剂这个怎么找啊?

网友B:
高温应该可以的。

网友C(2016-01-25):
用电钻加上一个砂纸磨头打磨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