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00元(功能说明)
[运放] 这种运放的输入端都通过电阻接地了,那还有输出吗?

楼主(2015-12-03):
VREF1由逆变芯片的VREF端产生。

网友A:
有输出啊.

楼主:
输出在那里啊?输入不是都接地了吗?跪求指点。

网友B:
U2-B两输入端可能画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U2-B两输入端可能画反了。

还真没有,这是成熟的电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真没有,这是成熟的电路

如果U2-B两输入端如图,则U2-B没有输出(输出端近似为零)。
如果图中U2-B两输入端对调,则U2-B及周围元件构成多谐振荡器,有近似方波输出。

网友A:
输出为零也是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U2-B两输入端如图,则U2-B没有输出(输出端近似为零)。
如果图中U2-B两输入端对调,则U2-B及周围元件 ...

如果U2-B那里是输出0,那U2-A的同相端输入也是0,那输出的SD是多大了?

网友C:
此打赏为十大热门打赏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此打赏为十大热门打赏哦~

这等帖,得打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等帖,得打赏?

上了十大热门的~只要不是自己顶上去的就可以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上了十大热门的~只要不是自己顶上去的就可以哦

原来是因为“热”。

网友D:
确实难以理解。
6L所说倒有可能,但电路目的是什么?

R23在PCB上装配吗?
会不会是工艺的需要,比如R23实际是连接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U2-B那里是输出0,那U2-A的同相端输入也是0,那输出的SD是多大了?

LM358输入端为PNP管,故偏置电流方向是向外流出,且数值不小,可达0.1uA。
今D16和D17均为负极接到LM358同相输入端,故LM358同相输入端得不到偏置,其输出端将正向漂移到输出饱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U2-B那里是输出0,那U2-A的同相端输入也是0,那输出的SD是多大了?

因此,“U2-A的同相端输入也是0”是错误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真没有,这是成熟的电路

就凭U2-A同相输入端没有直流通路,别说“这是成熟的电路”了。

网友E:
有零点漂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凭U2-A同相输入端没有直流通路,别说“这是成熟的电路”了。

这是一个太阳能空调主控板上的电路,我也是看不懂,才贴上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凭U2-A同相输入端没有直流通路,别说“这是成熟的电路”了。

这是VREF1的由来,逆变芯片上产生的。

网友F:
我的理解是,当逆变器带载时,在R23上会产生微小的电压

网友G:
楼主!!这用的是什么软件????

网友H:
我估计楼主把电路图搞错了

从原理上看,这个电路是做保护的,最前段应该是有采样,楼主测量输入都接地,估计是因为这个保护采样的是电流(采样电阻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用的是什么软件????

PA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