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ADC触发机制

楼主(2015-12-03):
0 PDB trigger selected for ADC0.
1 Alternate trigger selected for ADC0.

选择1的时候是什么意思,没懂

网友A:
楼主你好
建议下载K02的参考手册Kinetis K02: 100MHz Cortex-M4F 64/128KB Flash 32-64pin (REV 1),在第84页可以看到另外的那些触发源选项。

网友B:
选就是自己定义触发机制,可选用定义的内容楼上已经有拉,看datasheet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建议下载K02的参考手册Kinetis K02: 100MHz Cortex-M4F 64/128KB Flash 32-64pin (REV 1),在第84 ...

是按照这个配置的寄存器,但是读取寄存器发现没有进行相应的转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希望指导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就是自己定义触发机制,可选用定义的内容楼上已经有拉,看datasheet吧!

是按照这个配置的寄存器,但是读取寄存器发现没有进行相应的转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希望指导一下,谢谢!
用了PDB,PIT都不进行AD转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按照这个配置的寄存器,但是读取寄存器发现没有进行相应的转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希望指导一下,谢谢 ...

请问你使用PE自动生成的,还是基于KSDK修改,或者是直接操作寄存器方式实现的呢?如果是PE生成的,可以把程序压缩放上来让大家看一下。如果是参考的KSDK工程或官方例程,可以告诉一下是哪个例程方便我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使用PE自动生成的,还是基于KSDK修改,或者是直接操作寄存器方式实现的呢?如果是PE生成的,可以把 ...

自己写寄存器操作的:
代码如下:
#include "MK02F12810.h"
#include "system_MK02F12810.h"
#include "adc.h"
#include "uart.h"

uint32_t flag=0;
uint32_t ADCshuchu=0;
//#define CLOCK_SETUP  1

int main(void)
{
        SystemCoreClockUpdate ();

        SIM_SCGC6 |=SIM_SCGC6_PIT_MASK //PIT晶振使能
                  |SIM_SCGC6_ADC0_MASK //ADC晶振使能
                  |SIM_SCGC6_PDB_MASK; //PDB晶振使能
        SIM_SOPT7 |=SIM_SOPT7_ADC0TRGSEL(4);//ADC 用PDB触发
        SIM_SCGC4 |=SIM_SCGC4_VREF_MASK;//外部基准电压
        SIM_SCGC5 |=SIM_SCGC5_PORTB_MASK;//B口晶振使能

        PORTB_PCR(1)|=PORT_PCR_MUX(0); //ADC0_SEL9

        ADC0_CFG1 |=ADC_CFG1_ADIV(2)//4分频
                   |ADC_CFG1_MODE(3);//0x0000004c//16位ADC
        ADC0_CFG2 |=0x00000000;//
        ADC0_SC1A=0x00;
        ADC0_SC1A  //|=ADC_SC1_AIEN_MASK  //ADC中断使能
                    |=ADC_SC1_ADCH(9);//ADC引脚
        ADC0_SC2 |=ADC_SC2_ADTRG_MASK;//硬件触发
        ADC0_SC3 |=ADC_SC3_ADCO_MASK  //连续转化
                  |ADC_SC3_AVGE_MASK
                  |ADC_SC3_AVGS(3);

                PDB0_SC |=PDB_SC_CONT_MASK  //PDB连续转换
                              |PDB_SC_PDBEN_MASK  //使能PDB
                             //|PDB_SC_PDBIE_MASK  //允许中断
                                |PDB_SC_PRESCALER(0X5) //预分频
                                |PDB_SC_TRGSEL(0Xf) //软件触发
                                |PDB_SC_MULT(0X2); //分频因子20
        PDB0_IDLY =0X0000; //计数器
        PDB0_MOD =0X6789; //PDB周期
        PDB0_CH0C1 |=PDB_C1_EN(0X01)
                     |PDB_C1_TOS(0X01)
                     |PDB_C1_EN(0X02) //
                     |PDB_C1_TOS(0X02); //
        PDB0_CH0DLY0 = 0x1234;
        PDB0_CH0DLY1 = 0x4567; //

  PDB0_SC =  PDB_SC_CONT_MASK        // Contintuous, rather than one-shot, mode
            | PDB_SC_PDBEN_MASK       // PDB enabled
            //| PDB_SC_PDBIE_MASK       // PDB Interrupt Enable
            | PDB_SC_PRESCALER(0x5)   // Slow down the period of the PDB for testing
            | PDB_SC_TRGSEL(0xf)      // Trigger source is Software Trigger to be invoked in this file
            | PDB_SC_MULT(2)          // Multiplication factor 20 for the prescale divider for the counter clock
            | PDB_SC_LDOK_MASK;

        PIT_MCR=0x00;
        PIT_LDVAL0 =0x0003E2FF;
        PIT_TCTRL0 =PIT_TCTRL_TIE_MASK
                   |PIT_TCTRL_TEN_MASK;
                                                 //|PIT_TCTRL_CHN_MASK;
                                                 //enable_irq(57);
                                                 //IRQn(39);
        while(1)
                {
                        if(ADC0_SC1A&0x00000080)
                        {
                          ADCshuchu=ADC0_RA;
                                flag=0;
                        }
                }
}

这样用中断和不用中断都不行,软硬件触发都试过了也不行,仿真看寄存器显示没有进行ADC转化,估计是触发机制没工作。不知道什么原因,希望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调试器是pe-micro,开发环境为keil5.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使用PE自动生成的,还是基于KSDK修改,或者是直接操作寄存器方式实现的呢?如果是PE生成的,可以把 ...

我用pe生成的时候没有mk02系列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写寄存器操作的:
代码如下:
#include "MK02F12810.h"

如果想要PIT触发ADC启动采样,试一下SIM_SOPT7寄存器的ADC0ALTTRGEN位置1后再选择PIT trigger 0。
PIT是否工作可以看看PIT_CVALn寄存器是否在变化,PIT还需要注意PIT_MCR寄存器的FRZ位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想要PIT触发ADC启动采样,试一下SIM_SOPT7寄存器的ADC0ALTTRGEN位置1后再选择PIT trigger 0。
PIT是 ...

如果用PDB触发呢,这个触发机制是怎么实现的。还有软件触发是怎么实现的,这几个都试过了没反应,您刚才说的我先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想要PIT触发ADC启动采样,试一下SIM_SOPT7寄存器的ADC0ALTTRGEN位置1后再选择PIT trigger 0。
PIT是 ...

改过来,PIT的已经ok了,谢谢啊,不过如果用PDB 的话能帮我看看有什么问题么,目前就是没有ADC转化,不知道PDB触发机制是不是有问题,但是找不到问题所在。

网友C:
此打赏为十大热门打赏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打赏为十大热门打赏哦~

非常感谢,谢谢支持。:D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过来,PIT的已经ok了,谢谢啊,不过如果用PDB 的话能帮我看看有什么问题么,目前就是没有ADC转化,不知 ...

PDB触发ADC你可以看一下这篇:手把手学习官方例程六Kinetis100MHz ADC 的第4页PDB代码和触发图。
正好是直接操作寄存器方式的PDB触发ADC应用。

再结合附件文档,应该就能对ADC触发机制有个大致了解了。 飞思卡尔Kinetis K60

网友D:
adc的触发我还是头回知道,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DB触发ADC你可以看一下这篇:手把手学习官方例程六Kinetis100MHz ADC 的第4页PDB代码和触发图。
正好是 ...

非常感谢,这几个文档我都看过了。不过目前还是没试出来,需要继续努力了,哈哈。后续有问题再问问你,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adc的触发我还是头回知道,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你可以看看楼上的一些回复,讲的很详细,Datasheet也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