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5-12-03):
ccs3.3 的工程怎么导入到ccs6.0中,ccs3.3 是带有BIOS操作系统的,直接导入到6.0有很多的错误,好像SYS/BIOS  和 DSP/BIOS  还不太一样,应该怎么弄,谢谢各位

网友A:
一般是兼容高版本去导入低版本
这个肯定有问题    最好重新建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兼容高版本去导入低版本
这个肯定有问题    最好重新建工程

谢谢,这个问题解决了,主要是当时以为高版本不支持DSP/BIOS,所以一直研究SYS/BIOS,装了一个DSP/BIOS之后,导入的程序基本能跑起来了,但是现在我的DELAY_US() 函数一直报这样的warning : function "DSP28x_usDelay" declared implicitly ,头文件和.asm文件都在,就是报警,不知道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