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dl uboot ping不通

楼主(2015-12-03):
uboot2014.4版本,网卡芯片AR8031,电路没问题,系统启动后使用正常,只是在uboot下ping不通上位机与虚拟机。虚拟机设置为桥接方式,可与pc互ping。防火墙也全都关闭。
uboot设置:
setenv ipaddr 192.168.88.220
setenv gatewayip 192.168.88.1
setenv netmask 255.255.255.0
setenv ethaddr 00:01:02:03:04:05
setenv serverip 192.168.88.129

ping 192.168.88.129时提示ping failed; host 192.168.88.129 is not alive如何解决??谢谢

楼主:
没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吗??飞思卡尔应该默认支持AR8031这个网卡吧,不知道哪里不对

楼主:
没人遇到过这种问题吗??就这样沉了啊

网友A:
官方的参考就是ar8031吧......
setenv ethaddr 192.168.88.220
这个试试,好像之间有人说过是这个原因,还是怎么着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方的参考就是ar8031吧......
setenv ethaddr 192.168.88.220
这个试试,好像之间有人说过是这个原因,还 ...

您好,ethaddr应该是设置MAC的啊,我按您的设置成ip,设置不上报错,设置成mac地址后,我保存重启也ping不通。我用的就是ar8031芯片,网口的绿灯常亮,黄灯闪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ethaddr应该是设置MAC的啊,我按您的设置成ip,设置不上报错,设置成mac地址后,我保存重启也ping ...

我知道ethaddr通常这个是设置mac的,但是fsl搞特殊了......你上网上查查吧,我记得好像是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ethaddr通常这个是设置mac的,但是fsl搞特殊了......你上网上查查吧,我记得好像是有这个问题..... ...

哦,好的,谢谢,我在找找看

网友B:
硬件问题有没有排除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件问题有没有排除呢

硬件应该是没有问题,系统运行起来一切正常,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C(2016-02-17):
楼主  问题解决没有  现在碰到跟你一样的问题

楼主(2016-03-21):
引用 网友C:
楼主  问题解决没有  现在碰到跟你一样的问题

没有,不知道什么原因,不搞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不知道什么原因,不搞了

调驱动就得慢慢来,一点点查原因,建议你好好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