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相输入调零电路电阻对放大倍数的影响

楼主(2015-12-03):
如图所示,这是调零电路,但其中R1的取值原则是Rs//Rf的100~1000倍,太小会有损于放大倍数,不是很理解,请帮忙解答下,谢谢!

网友A:
同问

问不如动手测试,看看是否如此。

网友B:
具体多少倍,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总归是越大越好。
99倍行不行?显然也可以。

所以,“太小会影响放大倍数”才是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多少倍,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总归是越大越好。
99倍行不行?显然也可以。

我问题的重点是这个电阻是如何影响放大倍数的,并不纠结放大倍数多少是合适。谢谢!

楼主:
是不是这个比较简单,不愿回答,请知道的解答下,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这个比较简单,不愿回答,请知道的解答下,谢谢了!

原则上,这是个用于补偿运放失调电流的电路。因运放的偏置电流近似等效于电流源,所以补偿也应该采用类似的近似等效电流源,而这里就是个近似电流源。如果可引入一个更高的电压源,那么这个电阻R1可以取得更大,但通常是利用现有的电源。由于电源电压的限制,这里的R1就不可能取得很大,必须能补偿失调电流,否则没有意义。反之,如果R1取得太小,不仅可能补偿过头了,其电流源特性也将丧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则上,这是个用于补偿运放失调电流的电路。因运放的偏置电流近似等效于电流源,所以补偿也应该采用类似 ...

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

别听瞎说!
一、正如你主题所言,这不过是个非精密“调零”电路,却被高大相成失调电流“补偿”,如此浅见也值得一谢二谢?
二、此调零电路对增益影响甚微,依“虚短”程度而异。你简单理解可作:额外的分流影响,自然是相比阻抗越大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听瞎说!
一、正如你主题所言,这不过是个非精密“调零”电路,却被高大相成失调电流“补偿”,如此浅 ...

额,欢迎讨论。这个调零补偿确实是失调电流补偿,另外你说对增益影响甚微,能说明下吗?

你的调0,到底是指输出失调电压调0,还是别的什么?

网友D:
一点两点不透彻,又无悬赏挑逗,就不便再往深里说了。

网友E:
一般调0电路加在同相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