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下如何测量接触固体之间的挤压力

楼主(2015-12-03):
现在需要测量两个接触的固体(暂且抽象为两个整齐的长方体)之间的挤压力,需要采用怎样的方式才能实现呢?自己通过查阅寻找一些资料,发现有一种叫触力传感器的器件,可能能够该功能。在某宝上找到一款这类传感器:HoneyWell,FSS1500NST 如图1所示,但翻遍百度,都没有找到这个器件DataSheet,只有规格书,即封装尺寸。所以对于这种器件的安装和使用方法还不甚了解,有知道的朋友麻烦提点一下哦。

图1

还有就是 是否还有其他更好,更成熟的方法来实现此项检测功能呢?希望大家一起讨论下 ;)

网友A:
搜索技巧:
    不要把器件名称全部输入,关键词越少,搜索范围越大.
本例中键入全称,只能找到一页图片,去掉尾巴,只剩FSS,花头精就来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索技巧:
    不要把器件名称全部输入,关键词越少,搜索范围越大.
本例中键入全称,只能找到一页图片,去掉 ...

谢谢T叔,强力得没话说。。。

楼主:
还有其他的固体接触力的检测方式吗?

网友B:
压力传感器,应变片,楼主没问题问不上来,有问题解决了也不跟大家分享一下解决的结果,不厚道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力传感器,应变片,楼主没问题问不上来,有问题解决了也不跟大家分享一下解决的结果,不厚道哈 ...

呃,不带这么说的哦。好歹我的帖子最后都还是说明了的啥,平时回水贴得多了点。。。(⊙﹏⊙)b,应变片方式怎么个安放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呃,不带这么说的哦。好歹我的帖子最后都还是说明了的啥,平时回水贴得多了点。。。(⊙﹏⊙)b,应变片方 ...

嗯,开句玩笑,象我这么多废话的人少见哈;P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开句玩笑,象我这么多废话的人少见哈

老兄是个实在人。之前的建议还是很有用的,再次表示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