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dm9000突然ping不通

楼主(2015-12-03):
        我有一块友善之臂的tiny210V2的核心板,处理器是三星的s5pv210,核心板上有自带的dm9000AEP芯片,底板不是友善的,是别人设计的,板子刚启动时是可以Ping通的,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就突然ping不通了,用“ifconfig eth0 down”关闭,再用“ifconfig eth0 up”重新打开,就又可以ping通了,但是过一段时间就又不行了,有大神可以指导一下吗,谢谢

网友A: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掉线:lol
软件问题吗?看掉线时是否有相关的打印信息

网友B(2016-01-15):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是友善的板子,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