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从共射放大器看类比电路

楼主(2015-12-03):
模拟电路也叫类比电路,常见的研究学习方法中,最大特点就是类比,只要/有比较,味才/就来了。

比如共射放大器,比较加和不加射极退化电阻Re后,系统带宽变化,增益带宽积变化!
这里不要单纯地画小信号模型,然后推导出两者表达式,最后比较。更重要的是要定性理解为何如此变化?!

网友A:
电压放大倍数变小,意味着电容两端的电压变化变小,由物理常识电容阻碍电压变化,需要电压变化的电路速度受限于电容,这里输入和输出节点间的电容两端电压变化最大,而反馈结果减少了其两端需要变化的电压,让带宽提高了。

楼主:
要想比较,得有"参考点",所以事先把加了Re的电路演变下,让他和不加Re的电路有相同处,然后好比较了。

加Re后,管子等效输入变成了示波器探头电路,于是那些知识直接照搬过来就行了,见帖子:
从示波器探头电路看看模拟电路分析的艺术

楼主:
所以本帖看似想说共射放大器,实则想说风马牛的示波器探头电路,弄懂一个电路,就弄懂了一堆!比如基于运放的反向放大器,反馈电阻Rf上并联补偿电容C后,也就得到探头相同的电路!
其他例子还有很多,感兴趣的自己揣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