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谁那有5*7的字符点阵生成软件

楼主(2015-12-03):
找了好久没找到合适,因为屏是5*8的字符点阵形式,哪位有可以给传一份吗,谢谢了 显示屏如图:

网友A:
应该通用吧,字模提取软都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通用吧,字模提取软都行吧

不知道PCto2002 怎么设置让其输出5*7的点阵库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通用吧,字模提取软都行吧

这也太不标准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也太不标准了吧

你可以换换字体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换换字体看看

换了几种了,效果都不理想,这可如何是好啊

网友B:
这种屏一般都不用自己做点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屏一般都不用自己做点阵的。

按理说应该不用自己做,可找不到合适的软件,不知您那有相关的字符矩阵软件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理说应该不用自己做,可找不到合适的软件,不知您那有相关的字符矩阵软件没? ...

直接拿ucGUI下的5x7字符文件使用。

网友C:
不知道行不行,楼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拿ucGUI下的5x7字符文件使用。

我这个是横向取模低位在前,不知道ucGUI的是怎么取得模,我想应该有直接生成5*8的取模软件,只是我还没找到,呜呜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行不行,楼主试试

多谢阁下,这个我用不了,我是要生成5*8的字符点阵,不过还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