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看看这是哪家的芯片

楼主(2015-12-03):
芯片标识如下:

网友A:
(上海南麟)型号/LN5920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海南麟)型号/LN5920芯片?

不是:(

网友B:
用在哪一块的,是电源方面,还是驱动方面,还是哪里,这样的话,可以根据功能来推断出这是什么芯片。

网友A:
RP500N111A

网友C:
5A6  PZM5.6NB2A Z-diode Dual, 5.6V±2.5%, 300mW SOT-346   这个是不是?

楼主(2016-01-13):
引用 网友C:
5A6  PZM5.6NB2A Z-diode Dual, 5.6V±2.5%, 300mW SOT-346   这个是不是?

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