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数据手册一般大家度在哪里下载呢?

楼主(2015-12-03):
基本的一些好多可以百度里搜索,有没有专门下载芯片手册的网址啊?

网友A:
专利网站上应该有相关的说明的吧。而且应该非常全面。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B:
直接上芯片厂家网站下载靠谱点
除非厂家网站不提供规格书的再考虑其他网站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根据型号查器件
http://www.datasheet.hk/
http://www.digikey.hk/product-search/zh

谢谢TYW的分享

网友E:
最好还是用google搜索,基本第一个都是

网友F:
http://www.icpdf.com/  这个用的比较多

网友G:
默默地把楼上的地址都抄下来

网友H:
经常搜索一些常用型号,所以直接百度文库里找资料。

网友I:
学习了  感谢大家分享

网友:
看来各有各的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