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教:如何输出与板内DC12V完全隔离的DC12V电源

楼主(2015-12-03):
求教:如何输出与板内DC12V完全隔离的DC12V电源(输出电流要求在4A以上)
ps:
方案设想是防止输出端与板内电源共地,容易造成板子损坏,
目前的想法是添加DCDC隔离电源模块,但如果需要达到输出电流在4A,价格比较高
请问各达人,是否有更好的方案,谢谢~~

网友A:
要想隔离,就必须用变压器,增加一级DCDC电路

网友B:
1 你要考量的是为什么要做隔离?
一般来说没什么特殊要求,没必要做隔离的
方案设想是防止输出端与板内电源共地,容易造成板子损坏, 这个表示看不懂 不理解
12进 12出 4A 那是蛮贵的

网友C:
你说,价格比较高 , 嗯,对,这是必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你要考量的是为什么要做隔离?
一般来说没什么特殊要求,没必要做隔离的
方案设想是防止输出端与板内电源 ...

板卡是用在列车上,电源做隔离、保护措施还是需要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板卡是用在列车上,电源做隔离、保护措施还是需要的

你的要求不管咋看都便宜不了的。何况是列车上 要求更高 ,另外  铁总不差钱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