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求推荐玩具直流马达正反驱动IC,采用打赏,谢谢

楼主(2015-12-03):
(无正文)

网友A:
NEC-MOS管选型指南 87页 2.1M

网友B:
这类 找国产芯
绍兴 芯谷科技
的 D6287F

网友B:
玩具类 从成本考虑
干嘛不用三极管 MOS管 搭个H桥电路 比芯片还便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类 找国产芯
绍兴 芯谷科技
的 D6287F

有DataSheet吗?国内很多厂家都很奇怪,资料居然不全甚至要申请才给.

网友D:
用晶体管搭H桥,这个更便宜。

网友E:
直接用ULN2003搭也可以哦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类 找国产芯
绍兴 芯谷科技
的 D6287F

有没有24v正反转电路

网友G:
H桥驱动或者L298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24v正反转电路

H桥
或者继电器搭
关键看你电流需要多少?

网友H:
ST  新出了一款  低压的电机驱动IC  STSPIN240   输入电压2.5-11V   成功推广到很多大的玩具厂家  有兴趣可以加我QQ 878352410了解  谢谢

网友I:
看你要驱动几路电机,1路的话还是H桥比较划算

网友J:
用光大芯业的驱动IC就好啦。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显示分数分配错误,只能按无满意结贴了

发新帖 本帖赏金 2.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