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 问一下,APM和STM32、ARM区别

楼主(2015-12-03):
我原来以为APM和ARM是两种不一样的,STM32是ARM的一种,然后发现PIX飞控,说它是APM,那为什么又是STM32的芯片呢???那它的程序是基于STM32编的,跟APM有什么关系呢???求教!!!

网友A: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 ... mZ5eo_hUxQcI1tfshJ3
http://planner2.ardupilot.cn/

你问的ARM和APM是两种概念,ARM是一家公司,STM32是ST基于ARM公司下的CORTEX内核开发的一款MCU

网友B:
只不过,他的名字叫做APM而已,是一款飞控,stm32是ST公司生产的一个单片机系列,用到了ARM家的内核,ARM是一家公司,就是我们手机中arm处理器什么的都是他家的知识产权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LEq4ghfP5xXFDfPRPAb-_udB3CsrmY1GzOjQaHjT_y7vjijoycduckaVkcb7GxAPO9FC ...

麻烦再问一下,那STM32是用MDK编程,PIX的处理器是STM32,用什么编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烦再问一下,那STM32是用MDK编程,PIX的处理器是STM32,用什么编程??

指的是同一个STM3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不过,他的名字叫做APM而已,是一款飞控,stm32是ST公司生产的一个单片机系列,用到了ARM家的内核,ARM是 ...

再问一下,如果我用PIX飞控,是用MDK编程吗?还有为什么又有说用Arduino的IDE~~求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问一下,如果我用PIX飞控,是用MDK编程吗?还有为什么又有说用Arduino的IDE~~求解 ...

我看了看,他是STM32F427主控,假如给的固件库是MDK开发的就可以使用MDK了,假如专门为他开发了Arduino的话,可能也可以,去找一下官方资料,肯定有的。不过感觉地面站刷机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C:
PIX 编译工具主要是用gnu    编译用make 我是在linux里用sublime编程  window环境下也可以 官网里有pdf文档教搭建编译环境

网友D(2024-06-17):
APM是飞控,名字和MCU芯片APM32有点像,APM32可以无缝替换ST的STM32 MCU芯片,ARM是MCU的内核,ARM加上外设就是MCU或者SOC了

网友E(2025-04-03):
APM是飞控系统,而STM32是单片机,ARM是内核,三者不是一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