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顶层、底层两条10mil宽的线并联,可否通过1.9A的电流 ?

楼主(2015-12-03):
见附图,1盎司的铜皮厚度、温升不大于10℃,30mil宽的线可以通过1.9A的电流。
由于PCB面积的限制,30mil的线无法走通,现在想用 顶层、底层各10mil宽的线并联后代替顶层30mil的线,实现通过1.9A电流的目的。

这样做可以吗 ?请大侠指点 !

谢谢!

网友A:
太细了,很危险,建议用两个焊盘进行跳线过去

网友B:
如果对电压 压降要求不高 1.9A 是可以的
牺牲压降换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细了,很危险,建议用两个焊盘进行跳线过去

谢谢版主!

这是个电源线,有正极和地,比较长,而且拐点较多,感觉不适宜用跳线,否则看起来太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对电压 压降要求不高 1.9A 是可以的
牺牲压降换电流

谢谢版主 !

这是24V电源的正极和地,通过MOSFET来驱动电机,感觉电压 压降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试试看: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