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AS5047磁编码器

楼主(2015-12-03):
有用过AS5047磁编码器做位置闭环FOC的同学吗?

网友A(2016-01-05):
我用tle5012b在做

网友B(2017-05-18):
楼上的两位有做成功吗?
我在用AS5047D,角度做不到0.02°啊,静态下读取AS5047D的角度,最大差值有0.2°左右。只有多次平均才有0.02°的结果,可是多次平均太费时间了啊。

网友C:
AMS 的 AS5047P 传感器是光学编码器和旋转变压器的理想替代品
AMS 的 AS5047P 磁性位置传感器AMS 针对电机和运动控制应用推出 47 系列磁性位置传感器的新版本,该版本具有更高的旋转速度和更高分辨率增量输出。 新型 AS5047P 采用 AMS DAEC™(动态角误差补偿)技术,即使在非常高的旋转速度下也能实现超凡的角度测量精度。 47 系列磁传感器的高速性能和 ABI 增量输出,使之成为作光学编码器可靠、理想的替代品。
AMS 还在 AS5047P 的增量式 ABI 输出中增大了每转的步数。 47 系列的 ABI 输出相当于标准光学编码器的输出,因此电机控制系统设计人员可轻松地用 AMS 磁性位置传感器测量系统更换光学编码器,而无需对控制软件或接口做任何改变。 在 AS5047P 中,ABI 输出的最高分辨率已提升至“每转每 1000 个脉冲 4000 步”(十进制模式)和“每转每 1024 个脉冲 4096 步”(二进制模式),也就是说,范围广泛的光学编码器可由磁性位置传感器对等替代。
AS5047P 所采用的 DAEC 技术能够补偿传感器处理磁场强度的原始测量值时传播延迟造成的动态角度误差。 因此,DAEC 不需要设计人员在外部 DSP 或者 MCU 中实施分立式误差校正电路。 利用 DAEC,AS5047P 实现了很高的精度,在 28,000 RPM 恒定转速下最高 0.34°(不包括积分非线性度)。 不同于光学编码器解决方案,AS5047P 位置传感器的系统成本更低,能适应恶劣环境和承受轴向、径向振动,并采用超小基底面。
特性和优势
DAEC 技术
能抵御外部杂散磁场干扰
14 位内核分辨率
编码器输出:1000 / 1024 个脉冲
最大转速:28,000 RPM
SPI、PWM、UVW 和 ABI 接口
提供绝对和增量角度测量

零位,配置可编程
消除了高转速下的角度测量延迟
更低的系统成本(无屏蔽)
适合电机和位置控制的高分辨率
更换简单 - 降低了系统成本
快速高分辨率位置反馈
无需编程器(通过 SPI 指令)
应用
替换光学编码器
旋转变压器替代品
伺服电机位置控制

BLDC/PMSM 电机换向
旋转位置传感器

网友C:
去看手册啊,直接照着搞一把先试试。

网友C:
问问下面这个贴的楼主,估计是内部人士
https://bbs.21ic.com/icview-909422-999-1.html

网友C:
http://www.21ic.com/np/analog/201503/618208.htm
这个页面不错,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D(2020-04-28):
描述:
MT6813是MagnTek推出的第二代角度编码器芯片, 基于各向异性磁阻(AMR)技术和专有的信号处理技术实现0~360°的绝对角度测量。该芯片由一对AMR惠斯通电桥和信号处理ASIC电路组成。随着平行于芯片表面的磁场的旋转,芯片会输出相应的经过编码的角度信号,同时用户还可以通过I²C/SPI接口读取芯片内部计算的角度数据。相比于传统霍尔传感器,AMR角度传感器由于工作在饱和区,降低了对磁场的要求,客户安装更容易。MT6813提供SOP-8和QFN-16封装,广泛适用于各类电机位置反馈控制、转动控制等消费和工业领域。

特征:
- 基于AMR技术,提供0~360°的绝对角度测量
- 工作电压3.3~5.5V
- 工作温度-40℃~125℃
- 线性度偏差典型值<±1.2°,全温度范围内<±2.0°
- 提供标准I²C、3线或4线SPI接口读取芯片内部14位角度数据
- 轨到轨的模拟线性输出(12位数模转换器)
- 提供9~12位PWM输出
- 支持最多5次的在线零点编程

QQ:278678698    TEL:13924653584   Jer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