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IAR ARM 6 60 1版本,注册序列号不能和8051一样生成吗

楼主(2015-12-03):
安装IAR ARM 6 60 1版本,注册序列号不能和8051一样生成注册吗?

请大侠们帮忙、指教

楼主:
有没有**版的最好,重新安装下也可以

网友A:
可以生成的。你要选for arm的**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生成的。你要选for arm的**选项

for arm的**选项?  在哪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for arm的**选项?  在哪里?

你这个**工具里没有,要换一个

网友B:
**工具一百年不动摇。ARM和51必须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具一百年不动摇。ARM和51必须分开**。

安装完,但是编译通过 烧写不通过,我的工程是6.60版本的,用的是STM32F051C8T6
现在改用7.0版本的IAR ARM编译器

Mon Dec 07, 2015 17:08:28: Failed to load flash loader: C:\Program Files (x86)\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7.0\arm\config\flashloader\ST\FlashSTM32F05xx8.flash

楼主:
引用 楼主:
安装完,但是编译通过 烧写不通过,我的工程是6.60版本的,用的是STM32F051C8T6
现在改用7.0版本的IAR ARM ...

看了下 是驱动问题

楼主:
自带的驱动没装成功,网上找了个官方的驱动ST_LINK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带的驱动没装成功,网上找了个官方的驱动ST_LINK

赞一个

网友C:
现在IAR ARM应该是V7.2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现在IAR ARM应该是V7.2了吧

是啊,更新很快

网友D:
这个直接的安装**版的吧

网友E:
这个是有相关的注册机的,一边生产相关的注册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