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分压电阻两端并联电容的作用

楼主(2015-12-03):
电路的单端双掷开关选择如图,R3、R4、R6形成1/10的分压;并联电容C4和C5什么作用?具体的参数怎么算?哪位大神指导下,附有仿真图

网友A:
很像示波器探头的电路,
电容应当是补偿实际电阻的电感成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像示波器探头的电路,
电容应当是补偿实际电阻的电感成分。

嗯,补偿电感成分这一点没想到,受教了。请问这里的电容值怎么选取?感觉这是个经验问题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