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将boot 下载到imx6 的nor flash时失败

楼主(2015-12-03):
imx6dl的nor flash大小为2M,但是,利用MFG Tool工具下载的boot文件超过了1M就会出现下载失败,请了解的大神们帮忙分下,先谢谢各位了!

楼主:
是否跟nor flash的分区有关呢?求了解的大神指点下~

网友A:
没搞过norflash,关注下......

网友B:
是不是起始地址给设置错误了啊

楼主:
应该不是,因为小于1M就可以正常烧写了,应该不是起始地址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