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70芯片USART1+DMA方式实现MODBUS通信(波特率自适应)

楼主(2015-12-03):
STM32F070芯片USART1+DMA方式实现MODBUS通信(波特率自适应)
学习STM32也差不多有一年了,自认在这一年中对STM32有了一定的了解,所以今天分享下自己的所学。
废话不多说,简单说下要上传的应用范例是基于STM32F070的USART1+DMA方式实现MODBUS通信(03和10指令),并且自动匹配上位机通信波特率。
工程文件见如下所示:

下面是基于Modbus Poll的测试图:

网友A:
说下原理,曾经想做个,自适应波特率,校验位,停止位,485极性,思路就是试错,收到一个有效帧为终结。uart硬件的波特率检测似乎用不上。

楼主:
移植的官网的UART串口波特率自适应的例程,主要在
INT8U AutoBaudRate_StartBitMethod(void)
{
        INT8U lubResult = 0;
        static INT8U lubTaskID = 0;

        switch(lubTaskID)
        {
                case 0:
                {
                        /* Configure the AutoBaudRate method */
                        USART_AutoBaudRateConfig(cCOM1, USART_AutoBaudRate_StartBit);

                        /* Enable AutoBaudRate feature */
                        USART_AutoBaudRateCmd(cCOM1, ENABLE);

                        /* Wait until Receive enable acknowledge flag is set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cCOM1, USART_FLAG_REACK) == RESET);

                        /* Wait until Transmit enable acknowledge flag is set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cCOM1, USART_FLAG_TEACK) == RESET);
                        lubTaskID = 1;
                        break;
                }
                case 1:
                {
                        /* Loop until the end of Autobaudrate phase */
                        if(USART_GetFlagStatus(cCOM1, USART_FLAG_ABRF) != RESET)
                                lubTaskID = 2;
                        break;
                }
                case 2:
                {
                        /* If AutoBaudRate error occurred */
                        if(USART_GetFlagStatus(cCOM1, USART_FLAG_ABRE) == RESET)
                        {
                                /* Wait until RXNE flag is set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cCOM1, USART_FLAG_RXNE) == RESET);

                                /* Wait until TXE flag is set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cCOM1, USART_FLAG_TXE) == RESET);

                                /* Send received character */
                                USART_SendData(cCOM1, USART_ReceiveData(cCOM1));

                                /* clear the TE bit */
                                //USART_DirectionModeCmd(cCOM1, USART_Mode_Tx, DISABLE);

                                /* Check the Transfer Complete Flag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cCOM1, USART_FLAG_TC) == RESET);
                        }

                        /* Disable AutoBaudRate feature */
                        USART_AutoBaudRateCmd(cCOM1, DISABLE);

                        /* Disable USART */
                        USART_Cmd(cCOM1, DISABLE);
                        lubResult = 1;
                        break;
                }
                default:
                        break;
        }

        return (lubResult);
}

网友B(2016-01-21):
楼主真牛,请问楼主用过STM32F070F6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真牛,请问楼主用过STM32F070F6么

抱歉,只接触过STM32F070R8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抱歉,只接触过STM32F070R8

请问楼主,是如何烧写程序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是如何烧写程序的?谢谢

JLINK或者STLINK烧录,具体接口方式看硬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JLINK或者STLINK烧录,具体接口方式看硬件

谢谢,我这是通过串口烧写程序的,因为没有JTAG口和SWD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这是通过串口烧写程序的,因为没有JTAG口和SWD接口。

芯片好像自带串口Bootloader下载的,所以你也可以用串口下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芯片好像自带串口Bootloader下载的,所以你也可以用串口下载

:handshake

网友C(2017-01-04):
赞一个,目前在使用STM32f070CB

网友D(2019-01-08):
,解压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解压不了

试过了可以解压啊

网友E:
自适应波特率的话,应该要首先发送0xAA或者0x55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