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请教关于检测高速电机相电流的问题

楼主(2015-12-03):
目前我查到的资料关于检测相电流主要说以下两种方案:
1、霍尔传感器ACS712,
2、采样电阻通过隔离运放HP7800,再经过运放
但是两种方案对于频率大于100KHZ的电流由于带宽受限无** 常检测。
请问还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
可以单独接ADC吗?有什么型号可以推荐,MCU自带的ADC模块怎么才能直接使用?
谢谢!!!

楼主:
这几个字。 还屏蔽了???

网友A:
高速电机相电流,你这个电流有多大呢?基本也就这两种方案了,你选个快的霍尔传感器试试或者选个好点的运放。

网友B:
不知道啥高速电机,竟然带宽频率 100KHZ 还不够用?
100KHZ 是什么概念呢?
以4对极电机算,那么这个电机的转速是 150万转/分!

网友B:
常见的高速微型电机,通常是2对极,即使你取 1/10 的带宽频率作为最高转速,那还有30万转/分! 你的电机能到这转速吗?

网友C:
100KHZ啊,霍尔基本上上升沿就几个us,你电机没这么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啥高速电机,竟然带宽频率 100KHZ 还不够用?
100KHZ 是什么概念呢?
以4对极电机算,那么这个电机 ...

瑞士联邦工学院研制了1000krpm,100w的驱动系统

网友B:
引用 楼主:
瑞士联邦工学院研制了1000krpm,100w的驱动系统

或许是我孤陋寡闻了, 不过我搜了一下, 有关瑞士联邦工学院和 1000krpm , 好像没有找到相关报道.
即使真有这么快的电机, 相信电机的制造难度远比这个控制器和电流检测电流的设计难度要高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