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现象

楼主(2015-12-03):
DDR, RAM, ST, ck, AC
我的主程序有概率的跑不起来,不知原因

主板:DM6437
CMD文件如下:
-l rts64plus.lib

-stack          0x00001000      /* Stack Size */
-heap           0x00001000      /* Heap Size */

MEMORY
{
    L2RAM:      o = 0x10800000  l = 0x00020000
    DDR2:       o = 0x80000000  l = 0x10000000
}

SECTIONS
{
    .bss        >   L2RAM
    .cio        >   L2RAM
    .const      >   L2RAM
    .data       >   L2RAM
    .text       >   L2RAM
    .stack      >   L2RAM
    .switch     >   DDR2
    .sysmem     >   DDR2
    .ddr2       >   DDR2
    .cinit      >   DDR2
    .far        >   DDR2
}

程序断点调试会直接卡在
1081574C 00034001            SPKERNEL      0x 0
10815750 03943774 ||         STNDW.D1T1    A7:A6,*A5++[1]
处,无法进入主程序,我查了.map文件,其对应文件如下
108156e0    000000a0                   : memory.obj (.text:_minsert)
10815780    000000a0                   : memory.obj (.text:_mremove)

各位大虾,这个该如何修改,错在那里?

网友A:
有概率的跑步起来    我觉得硬件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A:
看看复位等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概率的跑步起来    我觉得硬件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这种现象的出现是从我主板上的DDR芯片更新后,DDR芯片用的是镁光的,它自己出的新芯片去替换老芯片,我查了下
108156e0    000000a0                   : memory.obj (.text:_minsert)
10815780    000000a0                   : memory.obj (.text:_mremove)
是处在rts64plus.lib中,该库文件是CCS3.3自带的C600的文件,我无法改,不知该如何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现象的出现是从我主板上的DDR芯片更新后,DDR芯片用的是镁光的,它自己出的新芯片去替换老芯片,我查 ...

自带的   无法改
换了芯片后    ODT等怎么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