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弄到的,不知到是二极管还是稳压管,求具体型号!

楼主(2015-12-03):
,不知到是二极管还是稳压管,**为TTSi或L1Si或IISi或IISi, 只能看清最后两个字母是xxSi
万用表二极管档测试,正向是0.597V,反向是0.602V。
求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A:
有这样特性的二极管吗?

网友B:
0.6的稳压管吧?

网友:
二极管根据用途种类很多..... 看楼主测试数据,说不定是双向的...XX管 最好是根据元件所在电路位置判断

网友C:
二极管?…特性之一就是单向导通!…
         你那测试的数据貌似击穿的节奏呀?!…
         还有0.6V的稳压管啊???…

网友D:
:lol居然可以反向导通,那就是稳压管了吧。

网友E:
千万要从板上拆下来测量呀,要拆正常板子的好器件测量。

网友F:
拆下来,给个1v,再量

楼主:
补充个示意图吧,是我当时通电测量到的各个节点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