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编译错误points to a Thumb instruction but is not a valid Thumb code pointer.

楼主(2015-12-03):
遇到的新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网上好像也没有解决方法,求教下遇到过的人
..\OBJ\BEEP.axf: Error: L6967E: Entry point (0x08000000) points to a Thumb instruction but is not a valid Thumb code pointer.

网友A: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重启下Keil就好了

网友B:
这个显示指针的问题的啊

网友C:
这个显示的为指针方面的问题的,可以先检查硬件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