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报的错Info GenerationDate specifies date which is in the future

楼主(2015-12-03):
startup_stm32f10x_hd.s: Error: A9517E: Parsing error: Info GenerationDate specifies date which is in the future

网友A:
你的系统时间错了,把你的电脑的系统时间改正常

网友B:
这个报错是这样解释的?好像不是吧

网友C:
这个按照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时间日期上的问题的。

网友D:
这个就是因为你的系统时间和工程的建立时不匹配产生的

网友E:
就是楼上说的问题,我遇到过,很郁闷的,当时

网友F:
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可以试下

网友G:
终于遇到有和我相同问题的人了,我也遇到过

网友H:
这个还是不太懂啥问题的啊

网友I:
这个问题的出现时的硬件环境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