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新手做一个开关电源遇到问题,麻烦大家帮帮我】

楼主(2015-12-03):
大家好。最近要设计一个flyback电源。之前一直是理论的学习。我现在真的是一头雾水啊,这个电源的我想做的是24V电流是4A的,功率就是大概100w。那问题就来了,我该选择多少的开关频率,占空比该设置多大。那么变压器的变比又怎么选择,磁芯也很关键啊,完了之后还有线径。。。我参考了一些资料提到还要考虑变压器的漏感什么的。。。顿时感觉课本上学的那些啥也用不上。版主跟各位朋友们,麻烦大家给点思路吧

网友A:
上PI网站 去下参考设计 照做就好了

网友B:
看的再多,不如自己动手做一个。根据你的情况,建议先选一个常见的IC,比如UC3842、QROB2203之类的看看资料。
频率选在65K左右,最大占空比设置在0.4-0.45左右,而变比(也就是匝比)决定了占空比,要根据占空比来确定匝比,变压器就用PQ3220的,
线径这个问题,要根据电流密度来定,6-8A一平方毫米即可,根据电流的趋肤效应,线径不能超过它的穿透深度的两倍。
自己动手做一个,就会心里有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的再多,不如自己动手做一个。根据你的情况,建议先选一个常见的IC,比如UC3842、QROB2203之类的看看资料 ...

好的谢谢版主。师兄跟我说叫我多搞点理论。不然以后会有很多现象没办法解释,您觉得呢?以前学电力电子的时候还挺认真的,但现在觉得还是什么都不会做,我需要买本开关电源的入门书看看吗?有个沙占友老师写个本开关电源设计入门,买个那个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PI网站 去下参考设计 照做就好了

好的,谢谢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版主。师兄跟我说叫我多搞点理论。不然以后会有很多现象没办法解释,您觉得呢?以前学电力电子的 ...

电源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如果一开始就纯粹学理论,可能会比较吃力,我觉得理论加实践是比较好的学习方式,“精通开关电源设计”这本书不错,你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如果一开始就纯粹学理论,可能会比较吃力,我觉得理论加实践是比较好的学习 ...

好的,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21996&page=1&authorid=1407689
楼主看看这个

那个帖子太强大了,谢谢你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