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如何将光电鼠标控制器应用于轨迹球

楼主(2015-12-03):
由于项目需要要自制轨迹球,采用原像的光电鼠标控制器,做完发现上下移动时刚好是相反的,如何解决,求高手指导!芯片资料中仿佛没有地方可以更改

网友A(2016-01-11):
刚也把鼠标倒过来试了一下,的确是左右正确,上下反转了。
用的那款芯片?是自带USB的呢,还是只有I2C口,USB需要外扩的?
如果自带USB接口,没有Y轴设置的,那是真没办法了。如果是I2C接口,USB外扩的,那么把I2C Y轴数据读出来后,正负转置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2018-06-25):
引用 网友A:
刚也把鼠标倒过来试了一下,的确是左右正确,上下反转了。
用的那款芯片?是自带USB的呢,还是只有I2C口,U ...

你这个很好处理,将光电的IO接口对换一个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