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求助 单片机计数有时候数字就停止不跳了

楼主:
做一个单片机计数数码管显示程序,计数记着记着有时候就停了,数字不再发生变化,而且接触点有点灵敏,有时候直接从2个数2个数的跳   芯片用得是stc15F204EA

void display()
{    com2=0 ;
   com1=0;
      P2=table[a%10]  ;
   com1=1;
   com2=0 ;
     delay(30) ;
  com1=0 ;
  com2=0 ;

P2=table[a/10]  ;
   com2=1;
   com1=0 ;
   delay(30) ;
}

void main()
{
IT0=1 ;//设置下沿触发跳变
EA=1;
EX0=1;
// P1=P1|0x03;
// P1ASF=0x03;
com1=1;
   com2=1;
   P2=table[0]  ;

       while(1)
   {

      display() ;
  }
}

楼主(2015-12-04):
现在改成这样也还是老结果

void exint0() interrupt 0
{

         EX0=0;
         delay(10);

        a++;
        if(a==100)
                a=0;
                EX0=1;
}

网友A:
        if(a==100)
                a=0;
                EX0=1;这个地方有问题,你需要改成
        if(a==100)
               { a=0;
                EX0=1;}

网友B(点评):
Xia 扯,不是这里问题。有别的地方问题,好多楼主没交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a==100)
                a=0;
                EX0=1;这个地方有问题,你需要改成

数码管计数记着记着就不跳了    ,这是驱动数码管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