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导航一体机功放缓冲放大电路分析(日本)

楼主(2015-12-04):
      最近拿到了SUBARU车上一台导航一体机,拆开看看人家的工艺,确实做工相当的精细,无论是PCB还是结构,让人叹为观止!功放IC用的是TOSHIBA的TB2959HQ,前级用的是JRC4558,把电路抄了下来,有点不太了解,大家来一起探讨一下!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楼主:
第一次发贴,如何上传图片呢

网友A:
单电源滤波放大电路,提升直流电平,交流放大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电源滤波放大电路,提升直流电平,交流放大而已。

嗯,单电源运放,我知道的,VCC/2做虚地。这电路是正相输入还是反相输入呢,巴特沃斯低通滤波也不是这种形式啊,图中的R5、C2、C5的作用分别是什么?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单电源运放,我知道的,VCC/2做虚地。这电路是正相输入还是反相输入呢,巴特沃斯低通滤波也不是这种 ...

下图是无限增益多端反馈二阶低通滤波典型电路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单电源运放,我知道的,VCC/2做虚地。这电路是正相输入还是反相输入呢,巴特沃斯低通滤波也不是这种 ...

没有放大作用,先降低,后跟随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