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飞思卡尔K02时钟配置问题

楼主(2015-12-04):
我想用外部8M的时钟配置成72M的系统时钟,下面是我配置的代码,大神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不行?我用的是KEIL5
代码如下:
                SIM->CLKDIV1 = (uint32_t)0xFFFFFFFFu; //ÅäÖÃϵͳԤ·ÖƵÆ÷ ÏÈÉèÖÃΪ¶¼Îª×îµÍ·ÖƵ
                //תµ½ FBE ģʽ
                SIM_SCGC5  |=SIM_SCGC5_PORTA_MASK;
                /* MCG_C2: LOCRE0=0,RANGE=2,HGO=0,EREFS=1,LP=0,IRCS=0 */
                MCG->C2 = (uint8_t)((MCG_C2 & (uint8_t)~(uint8_t)(
              MCG_C2_LOCRE0_MASK |
              MCG_C2_RANGE(0x01) |
              MCG_C2_HGO_MASK |
              MCG_C2_LP_MASK |
              MCG_C2_IRCS_MASK
             )) | (uint8_t)(
              MCG_C2_RANGE(0x01) |
                                                        MCG_C2_HGO_MASK |
                                                        MCG_C2_EREFS_MASK
             ));
                /* MCG_C1: CLKS=0,FRDIV=3,IREFS=0,IRCLKEN=0,IREFSTEN=0 */
                MCG->C1 |=MCG_C1_CLKS(0x02) |
              MCG_C1_FRDIV(0x04)|
                                                        MCG_C1_IREFS_MASK; //ÍⲿʱÖÓÑ¡Ôñ

                /* MCG_C4: DMX32=0,DRST_DRS=0 */
    MCG_C4 &= (uint8_t)~(uint8_t)((MCG_C4_DMX32_MASK | MCG_C4_DRST_DRS(0x03)));
    /* OSC_CR: ERCLKEN=1,??=0,EREFSTEN=0,??=0,SC2P=0,SC4P=0,SC8P=0,SC16P=0 */
//    OSC_CR = OSC_CR_ERCLKEN_MASK;
                OSC->CR = (uint8_t)0x00u;
    /* MCG_C7: OSCSEL=0 */
                SystemCoreClock        = 8000000;
    MCG_C7 &= (uint8_t)~(uint8_t)(MCG_C7_OSCSEL(0x03));
                while((MCG->S & MCG_S_OSCINIT0_MASK) == 0u);
//  while((MCG->S & MCG_S_IRCST_MASK) != 0u);
                while((MCG->S & 0x0Cu) != 0x08u);

网友A:
建议楼主使用我们提供的时钟模式建立函数,里面有提供5种模式供你选择:
/* Predefined clock setups
   0 ... Default  part configuration
         Multipurpose Clock Generator (MCG) in FEI mode.
         Reference clock source for MCG module: Slow internal reference clock
         Core clock = 20.97152MHz
         Bus clock  = 20.97152MHz
   1 ... Maximum achievable clock frequency configuration
         Multipurpose Clock Generator (MCG) in FEE mode.
         Reference clock source for MCG module: System oscillator 0 reference clock
         Core clock = 80MHz
         Bus clock  = 40MHz
   2 ... Internally clocked, ready for Very Low Power Run mode.
         Multipurpose Clock Generator (MCG) in BLPI mode.
         Reference clock source for MCG module: Fast internal reference clock
         Core clock = 4MHz
         Bus clock  = 4MHz
   3 ... Externally clocked, ready for Very Low Power Run mode.
         Multipurpose Clock Generator (MCG) in BLPE mode.
         Reference clock source for MCG module: System oscillator 0 reference clock
         Core clock = 4MHz
         Bus clock  = 4MHz
   4 ... Maximum achievable clock frequency configuration in RUN mode
         Multipurpose Clock Generator (MCG) in FEE mode.
         Reference clock source for MCG module: System oscillator 0 reference clock
         Core clock = 60MHz
         Bus clock  = 30MHz
*/
attach.zip (8.04 K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使用我们提供的时钟模式建立函数,里面有提供5种模式供你选择:
/* Predefined clock setups
   0  ...

非常感谢

网友A:
楼主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交流。
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们及时结贴。

发新帖 本帖赏金 1.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