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00元(功能说明)
[电子元器件] 有没有人认识这个是什么元器件?

楼主(2015-12-04):
刚开始看到还以为是个DS18B20什么的,仔细一看,只有两只脚,没有任何标记……
上图:

应该是个模拟器件,有没有人认识?

网友A:
18B20可以仅用两条腿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B20可以仅用两条腿工作。

哦?那这个也就是说可能是18B20了?

网友B:
看样子最大可能是普通的热敏电阻,如PT100/PT1000或KU50之类的东东

网友C:
感觉像PT100之类的

网友D:
应该是温度传感器:热电阻(比如PT100)或者热电偶(S型、E型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那这个也就是说可能是18B20了?

仅仅是可能。

6楼说可能是铂电阻,这个可能性很小。Pt100的电阻仅100欧,两根铜导线的电阻就会给测量带来不能容忍的误差。
但有可能是热电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最大可能是普通的热敏电阻,如PT100/PT1000或KU50之类的东东

热敏电阻得话,是不是万用表能测量出来阻值?晚上回去测一下

楼主:
淘宝搜了,铂电阻PT100/热电偶,确实很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温度传感器:热电阻(比如PT100)或者热电偶(S型、E型等)

像,不过这元件也没任何标记,没用过的还真不知道干嘛的,就不怕和别的元件弄混

网友E:
涨姿势了

网友:
  豆浆机里有这玩意

网友F:
热电偶吧

网友G:
是温度传感器,不是热敏电阻,就是金属管里面封装了一个DS1820(DS18B20)

网友G:
DS1820(DS18B20)资料见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DS1820(DS18B20)资料见附件

这么确定是DS18B20?我晚上回去测下,现在传感器不在手边!DS18B20玩过,用过三线接法,没想到还有两线的

网友H:
热电偶或者RTD

网友I:
应该是个热电偶

网友J:
孙悟空的如意金箍棒,

网友K:
热电阻是3根线的,你两根线的更像热电偶。

网友L:
PT100/PT1000

网友M:
看着像是热电偶

网友N:
可以拆开里面看看就知道了,估计是热电偶

网友O:
PT100感觉比较像

网友P:
如果是DS18B20芯片的话,芯片上MARK是DS18B20 ,可以在黑色上面自己看下是否有打

网友Q:
可以拆的话,拆开看看就行了!

网友R:
只有2脚一般就是电阻类的或者传感器

网友S:
温度传感器

网友T:
我原来在德国进口的离心机上拆出过一个,

网友U:
光猜测有什么意思?
拿个万用表测一下阻值和MV值,加热看下哪个变化明显,不就知道是不是热电阻、热电偶了

网友V:
有没有可能是PT-100,好像也是个温度传感器,你上淘宝搜搜这个。我怎么感觉很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