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请问一下汇编怎么学?听说不是标准的语言-

楼主(2015-12-04):
刚毕业,发现嵌入式要懂点汇编,查了一下,有什么thumb,thumb2,ARMV7 ARMV9什么的,而且好像不同芯片的芯片语言语法都不一样,请问怎么入手呢?

网友A:
初学还是不要汇编了,现实点把C用熟练了再说。

网友B:
学汇编应该就是“计算机原理”+“指令集手册”吧

网友C:
感觉ARM的汇编很少有人用吧。用汇编的好像51,PIC多吧。

网友D:
以STM32为例,它的启动汇编代码就是很好的学习范例,关键要搞懂很多指令的用法。

网友E:
学汇编有个屁用,还是学好C管用。

今年我去应聘STM32的一个开发岗位(五线小县城做硬度计的),我说我小学学历只会一点汇编,去的时候还拿了个我做的315M单片机解码遥控电灯,跟我一块应聘的还有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他说他精通模电数电C语言PCB设计。 我说我只会点汇编,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网友:
现在主流是C,汇编用的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