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A3110D2功放隔离变压器选型

楼主(2015-12-04):
本人现在用的是TPA3110D2功放芯片,后面喇叭输出前加了一个音频隔离变压器,喇叭是8Ω/10W的,焊接上隔离变压器后喇叭声音很小,把隔离变压器短接后喇叭声音才正常。
不知道是不是我变压器选型有问题,用的变压器是交流比是600:600,直流比是187:187的 MX-269,电感10H,有没有哪位用过相应的音频隔离变压器,推荐一下,谢谢。具体图如附件:

网友A:
插入变压器,是什么目的?
为了增加重量?为了增加体积?为了增加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入变压器,是什么目的?
为了增加重量?为了增加体积?为了增加成本? ...

为了隔离,现在应用环境需要做隔离1500V的测试,所以加上这个的。

网友B:
隔离TPA3110D2功放芯片的电源,方便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了隔离,现在应用环境需要做隔离1500V的测试,所以加上这个的。

还没有听说过扬声器需要与功率放大器隔离的。
即使外壳与功率放大电路需要隔离,把扬声器用绝缘板架起来再安装到外壳上,也比用变压器要省事,而且成本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