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关于高压运放PA91的几个疑惑

楼主(2015-12-04):
最开始,用PA91搭一个放大15倍的反相放大器,如图0所示

工作基本正常,但是放大倍数不准确,有5v左右偏移,且每次给放大器上电时,输出端会产生一个负满偏的方波信号,然后输出再归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后来看了一下datasheet里给的参数,就改了一下,因为手头无4.7pf的电容,就把运放给为放大30倍,该后的电路如图1

结果发现输出直接正满偏,不知道为何?

正好别的实验室有一个用PA90搭的反相放大30倍的放大器,因为PA91和PA90几本完全一样,我把PA91替换PA90试了一下,完全正常工作,PA90的电路如图2

我看了一下他们的电路图与我的区别,于是我改了一下,但是因为没有二极管,所以我没有接,电路图如图3

结果上电时没出现负满偏的方波,且输出基本正常,4v左右的偏差,但是差不多一分钟后,输出开始出现大幅度低频抖动,然后直接负满偏,然后我重启,情况同样,经过三四次后给放大器一上电在未给输入信号的时候输出直接负满偏,给信号也无变化。把PA91取下重新装到PA90的电路上,结果发现同样情况,感觉片子被弄坏了,但是不知为什么。是不是因为无二极管保护导致差摸输入过大导致的?但是我给的输入信号很小,才2v,很是不解

注:信号输入端均用的是信号发生器,给的信号是0v-(-2v)的方波信号,频率10hz。给PA90供电的是经变压后全桥整流给的直流电压源,给PA91供电的是开关电源,不知道电源的差异会有什么影响不?每次实验,哪怕空载,只要接通电源,大概20秒左右,片子就会烫的无法触碰,不知道这正常么。

希望大家能够给予帮助,谢谢了

楼主:
@maychang ,恳请老师能够指点一二

网友A:
PA91拆机件,

楼主:
全新的,1300大洋:'(,感觉是坏了

网友B:
用这种东西 , 弄什么玩意 ???

网友B:
可能是反馈太小,造成输出抖动
你尝试一下
R0=1K
Rf1=30K

网友C:
估计坏了,我有用过其他型号的,感觉片子还是很耐搞,不特别容易坏,除非过温烧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坏了,我有用过其他型号的,感觉片子还是很耐搞,不特别容易坏,除非过温烧掉 ...

问题是这种片子发烫很厉害,感觉很容易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这种东西 , 弄什么玩意 ???

目的简单,弄个功率放大器,主要要能够输出200mA的电流,用来驱动压电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反馈太小,造成输出抖动
你尝试一下
R0=1K

这个和R0=10K,RF=300K有什么区别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反馈太小,造成输出抖动
你尝试一下
R0=1K

我又拿了一个新的PA91试,电路图如图3,在输入端加了钳位的二极管1N4148,输出正常,但是给片子上电的时候输出会有一个负满偏的脉冲,然后才归零,而放到图2中就不会有,是不是图2中的R14很重要

网友C:
供电稍微低一点,吧功能调的差不多了在慢慢吧供电加上去,尽量用有过流保护的电源做验证,如果供电高,一定要加足量的散热片上去

pa90有配套的特殊材质导热片,可以买一些,不过稍微有点贵

从我用pb63的情况来看,芯片还是比较皮实,但也在调试时损坏过几片,注意安装的时候轻一点,基板容易拧裂,材质比较特殊

如果还搞不定,可以联系apex原厂,很热心,同时汪老师是个美籍华人,懂中文,交流没有很大障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供电稍微低一点,吧功能调的差不多了在慢慢吧供电加上去,尽量用有过流保护的电源做验证,如果供电高,一定 ...

我散热片倒是还没加,供电电源用的是开关电源,功率有80w,我想问下,你有没碰到给片子一上电,输出端会出现一个负满偏的方波,然后再归零,我用图1和图3的电路都会出现这个情况,图2的却不会,很是奇怪

网友C:
还是建议加了散热片在测,不知道你放大器上电的时候负端有没有悬空或者输入一个固定电位进去,如果没有,建议装一个10k或者更大的电阻到地,避免上电的时候芯片工作状态不确定,这种芯片是基于厚膜工艺做的,内部实际是很多分立晶体管

输出满幅估计就是上电时内部状态还没有达到平衡

网友C:
如果工作的时候有振荡,可以先吧环路带宽降低,在慢慢往上调,直至环路稳定为止,同时调整cc电容也会有一定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建议加了散热片在测,不知道你放大器上电的时候负端有没有悬空或者输入一个固定电位进去,如果没有,建 ...

我刚上电的时候的确是出于悬空位置,感觉上问题是处在这里,只是还没试,明天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建议加了散热片在测,不知道你放大器上电的时候负端有没有悬空或者输入一个固定电位进去,如果没有,建 ...

运放负端接了一个10k电阻到地,结果一上电还是有一个负满偏的方波,哎,为啥用图2 PA90的电路就不会出现,难道就是加了两个FR107?还是说我供电电源是开关电源,那个PA90的图是线性电源,这个区别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供电稍微低一点,吧功能调的差不多了在慢慢吧供电加上去,尽量用有过流保护的电源做验证,如果供电高,一定 ...

你有apex原厂的汪老师的联系方式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运放负端接了一个10k电阻到地,结果一上电还是有一个负满偏的方波,哎,为啥用图2 PA90的电路就不会出现 ...

当输出出现负满偏的时候,你的输入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输出出现负满偏的时候,你的输入是什么???

接在负输入端的信号发生器没开无输入,且负输入端和地之间用10k电阻连接。如图2。给运放一供电就会产生一个负满偏。

楼主:
现在换了一个片子,插到图2的电路图上完全正常,但是我自己按照图2搭了一个几乎完全一样的电路(图2的R14是1k,我用的是10k,图2反馈用的是3个100k反馈电阻,我用的是两个150k反馈电阻,我的没加二极管FR107)结果上电后输出电平基本正确,但是毛刺较大,且每次给运放上电时(无信号输入)输出端都会产生一个负满偏脉冲方波,然后才又回到零点

网友C:
如果这样的话,用示波器抓4个点的波形看看
输入点
输出点
正电源轨
负电源轨

在根据结果分析一下

我感觉你这是运放没有工作在正常状态一样,原厂联系方式我晚点给你

网友C:
根据结果,重点分析两个地方

信号入,是否保证运放处于确定的工作状态

供电,是否保证正负轨处于同步上电状态,也可以人为模拟不同步状态,看看会不会于此有关

以上的原则,先保证系统环路带宽是稳定的,没有自激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结果,重点分析两个地方

信号入,是否保证运放处于确定的工作状态

目前我的和图2能用的区别基本也就是电源了,我是用的是开关电源,用图2测试时使用的是线性电源,再去试试

网友D:
真有钱。

pa91哪买的阿,好贵,买不起。taobao拆机不敢买,怕假货。。

taobao电子元件真是水很深,那些店家明知东西是假的,坏的,也会发货,退货他们又没有损失,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有钱。

pa91哪买的阿,好贵,买不起。taobao拆机不敢买,怕假货。。

在美国官网询价,自动转交给中国代理了

网友E:
30倍以上4-5之间开路,不是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30倍以上4-5之间开路,不是短路

恩,是我理解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