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请教ADC的FIFO问题

楼主(2015-12-04):
ADC_FIFO例程有不明白之处如下,请指教:1: KE02的ADC的FIFO队列,也是说先进来转换的通道也要先读取其转换结果,当COCO位置1时,
假如输入FIFO的有6个通道,也就是说明这6个通道都转换完成了。The analog input channel
FIFO is accessed by ADC_SC1[ADCH] bits,给输入FIFO设置要转换哪些通道时,可以通过访问ADC_SC1[ADCH]来实现,程序是这么干的,
        ADC_SetChannel(ADC,ADC_CHANNEL_AD22_TEMPSENSOR);
        ADC_SetChannel(ADC,ADC_CHANNEL_AD0);
        ADC_SetChannel(ADC,ADC_CHANNEL_AD29_VREFH);
        ADC_SetChannel(ADC,ADC_CHANNEL_AD30_VREFL);
看了下这些通道的值从0~31,这样每次设置都会改变ADCH的值。那是不是这个
意思,在使用FIFO时,每次调用ADC_SetChannel(ADC,uint8 channel);都会把这个
通道加入FIFO功能模块的输入队列,如果调用6次,那输入队列就有6个通道,
是这样吗?
2,如果是这样,我设置连续转换,那是不是把这个6个通道转换完了,又要重新
     调用6次void ADC_SetChannel( ADC_Type *pADC, uint8_t u8Channel );才行?
    还是说只要在while(1)前调用了6次就行了。它会重新从已经放入的FIFO的再次开
    始转换,如果每次都调用,是不是太浪费CPU,但是我一向FIFO,肯定会把input的
   6个通道都出队列的,例程每次都转换完成后又重新调用了ADC_SetChannel,
   所有这里有点不太明白,求指点,谢谢啦

网友A:
谢谢使用Kinetis E系列产品,针对你的问题,我强烈建议你可以去参考KE06参考中ADC章节中FIFO operation的内容,里面介绍的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使用Kinetis E系列产品,针对你的问题,我强烈建议你可以去参考KE06参考中ADC章节中FIFO operation的内 ...

我就是看了FIFO Operation之后才问的,有些不确定,例程的写法有些不太明白为什么这么写

网友A:
1. 对的,你可以这么理解,使能FIFO operation后,相当于ADC_SC1[ADCH]具有FIFO entry功能啊,随着采样开始,可以一个个从FIFO读取值到ADC_SC1[ADCH]中
2. 应该是采样结束后重新来过的。

网友B:
感觉这个adc的fifo挺难的,我也憋住了

网友A:
楼主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交流。
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们及时结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对的,你可以这么理解,使能FIFO operation后,相当于ADC_SC1[ADCH]具有FIFO entry功能啊,随着采样开始 ...

如果转换完成了FIFO的所有通道,那么input FIFO中的通道是都出队列列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个adc的fifo挺难的,我也憋住了

仔细细心看还是能看懂大概,但是有些细节还是不太明白,所以来请教大神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