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S5171这款+5V转+、-12V的芯片问题

楼主(2015-12-04):
现在我就是严格按照datasheet上面进行设计,负载模块没有接上去,只用电压表测。-12V的电压一直往上升(-11.5V--10.5V)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其实最后的电压值都到了-5V了。。。。。

楼主:
问题解决,注意电容耐压值和电容的容量。。。。

网友A(2016-06-20):
求电路图,我的也是输出正负5V,请问你的耐压值和电容容量分别是多少?我的电路图以及出现的问题见连接  https://bbs.21ic.com/icview-1605152-1-1.html
谢了。

网友B(2019-08-23):
我想用cs5171模块产生±5V 为什么正端输出11.6V 负端会慢慢变成0V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