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ISP三线制烧写怎么配置熔丝位

楼主(2015-12-04):
板子:ARDUINO(UNO)
芯片:ATMEGA328P
外部晶振:16M
使用工具:ICC AVR(7)编写-C语言程序;AVR Studio(4)烧写。
我是想板子上RX、TX、GND接USB-TTL芯片上的三个引脚,再USB-TTL芯片接电脑下载程序。(不知道可不可行)
不知道用AVR Studio怎么烧,如果可以,希望大神解说的步骤详细点。

网友A:
这个要看板子的手册才行,跟AVR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B:
ARDUINO是通过bootloader烧的,没有BOOTLOADER就需要ISP下载线了,ISP走的是芯片的 SPI引脚,不是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