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5.00元(功能说明)
一般op的偏置电流是流入还是流出的?

楼主(2015-12-04):
直流通道是什么东西?为何工作都要有直流通道?

网友A:
既然说“一般”就别提具体是流入还是流出。

这个还是看具体器件手册,分析其输入部分电路的构成。在此基础上,自己就可以归类,然后根据各类的使用频度总结出“通常”是什么来。

网友A:
"直流通道是什么东西?为何工作都要有直流通道?"

这个应该称为直流偏置,就是提供一个运放得以正常工作所需的偏置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通道是什么东西?为何工作都要有直流通道?"

这个应该称为直流偏置,就是提供一个运放得以正常工作所需 ...

那么和中点电压是否同一样东西?
双电源供电就不用直流通道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么和中点电压是否同一样东西?
双电源供电就不用直流通道了?

“双电源供电就不用直流通道了?”
不是。双电源仍然需要供给偏置电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和中点电压是否同一样东西?
双电源供电就不用直流通道了?

"那么和中点电压是否同一样东西?"

不是。

"双电源供电就不用直流通道了?"

无论是双电源还是单电源供电,“直流通道”(直流偏置)都需要。

网友A:
给一幅等效模型图看看:

网友A:
上图中蓝色的三角表示一个含偏置电流(其中的两个电流源)和失调电压(其中的一个电压源)的运放,其内部的那个形似运放符号的黑色三角表示的是一个电流偏置和失调电压都为零的运放。

网友B:
上面是两种运放内部结构。
前一图是LM1458内部结构。输入级是NPN管。
后一图是LM358内部结构,输入级是PNP管。
显然二者偏置电流方向一个是流入,一个是流出。

楼主:
用于放大拓扑,如果正或负端没有直流通道,输出是否趋向正或负饱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面是两种运放内部结构。
前一图是LM1458内部结构。输入级是NPN管。
后一图是LM358内部结构,输入级是 ...

赞一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于放大拓扑,如果正或负端没有直流通道,输出是否趋向正或负饱和?

粉,你听说过“差分”放大么!

网友D:
   如果楼主问的是运放输入偏置电流参数Ibs,那么就不存在流出流入之分。输入级差分管对的静态基极电流才有进出之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楼主问的是运放输入偏置电流参数Ibs,那么就不存在流出流入之分。输入级差分管对的静态基极电流才有 ...

什么意思,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粉,你听说过“差分”放大么!

没有哦,有何指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哦,有何指教?

没有?这里有
https://m.baidu.com/s?from=1011267h&word=%E5%B7%AE%E5%88%86%E6%94%BE%E5%A4%A7%E7%94%B5%E8%B7%AF

网友E:
感觉很高大上的样子,电路图完全看不懂的路过。。

网友D:
复"什么意思,不懂"······
有足够灵敏度的电流表就可以直接量出运放块输入级差分管对静态基极电流IB+和IB-而它们的平均值被命名为输入偏置电流Ibs参数,是计算值,那么它是从运放的哪个端点流进流出?流进流出的是静态基极电流。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复"什么意思,不懂"······
有足够灵敏度的电流表就可以直接量出运放块输入级差分管对静态基极电流IB+ ...

直接量测电流是不可能的,精度无法保证,IC厂商是用小电容让其充电一段时间,得到电容电压,计算得到偏置电流。

为了区别两个概念的不同的草根之见。厂家如何得到数据,行家才懂。

网友G:
顶一下帖子,我是来学习的~

楼主:
设计外围时,要注意什么?
不能有二极管或电容阻隔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