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点亮数码管,结果三极管发热量过大

楼主(2015-12-04):
         电路图和数码管的资料,现在三极管那发热量大,请问怎么设计才能驱动数码管,并且发热量也不大?

网友A:
12V改成5V

楼主:
之前原理图就错了,现在改成这样,大侠帮忙看看

网友A:
才发现你的1楼右侧参数,这个数码管还真的需要10V以上才能驱动。需要多加一粒管子才能正常驱动。另外P2口的上拉电阻可以不用,芯片支持推挽输出,限流电阻需要重新计算,保险一点设计,大概750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才发现你的1楼右侧参数,这个数码管还真的需要10V以上才能驱动。需要多加一粒管子才能正常驱动。另外P2口的 ...

但是数码管我只要给它足够大的电流不就可以亮了吗?为什么还要10V以上的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数码管我只要给它足够大的电流不就可以亮了吗?为什么还要10V以上的电压? ...

你选的这颗LED是2.3吋的大家伙,每划里面串联了2~4粒LED,需要足够的电压才能有足够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选的这颗LED是2.3吋的大家伙,每划里面串联了2~4粒LED,需要足够的电压才能有足够的电流。 ...

那让led灯亮究竟是给它电压还是给它电流,我看书上说是给电压,但照我理解,只要给它足够大的电流不就相当于给它电压了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让led灯亮究竟是给它电压还是给它电流,我看书上说是给电压,但照我理解,只要给它足够大的电流不就相 ...

现在电压电流的本质有点不大清楚

网友B:
有几点要注意的:1.R3太小,单片机会发热;2.Q1用PNP管数码管不会有全灭的时候,因为它始终是导通的;

网友C:
LED对电流和电压都有要求的

网友D:
换成P沟道的mosfet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才发现你的1楼右侧参数,这个数码管还真的需要10V以上才能驱动。需要多加一粒管子才能正常驱动。另外P2口的 ...

你好我想问一下    LEDCOM1借口是哪个?

网友F:
类似的问题还是参考4楼的电路接比较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类似的问题还是参考4楼的电路接比较好。

你好我想问一下   4楼图中 LEDCOM1接口是接哪里?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好我想问一下   4楼图中 LEDCOM1接口是接哪里?

图中他好像没有标明。这是一个控制脚,控制数码管公共段驱动部分(也就是他搭的那个一个小管子控制 一个大管子的那)空数码管公共端用的。接在任意一个普通IO能翻转都行。还需要根据你具体需要调整拿两个基极哪里电阻。    详细了把?   有问再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