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c8 i2c 读写eeprom有问题

楼主(2015-12-04):
gd32f103c8 i2c 读写eeprom有问题,程序一直在“while(!I2C_StateDetect(I2C1,I2C_PROGRAMMINGMODE_MASTER_TRANSMITTER_ADDSEND));” 上循环。一直解决不了,希望帮助一下。

楼主:
代码如下:
int main(void)
{
                int i;
          //uint32_t sr2_1;
                RCC_Configuration();
          RCC_APB1PeriphReset_Enable(RCC_APB1PERIPH_I2C1RST, ENABLE);
                RCC_APB1PeriphReset_Enable(RCC_APB1PERIPH_I2C1RST, DISABLE);
                GPIO_Configuration();
                I2C_Configuration();

         /* Enable I2C1 */
    I2C_Enable(I2C1,ENABLE);

                I2C_Acknowledge_Enable(I2C1,ENABLE);

    /* The software must wait until I2C Bus is idle */
    while(I2C_GetBitState(I2C1,I2C_FLAG_I2CBSY));

    /* Send a start condition to I2C bus */
    I2C_StartOnBus_Enable(I2C1,ENABLE);

    /* The software must wait until SBSEND bit is set */
    while(!I2C_StateDetect(I2C1,I2C_PROGRAMMINGMODE_MASTER_SBSEND));

                /* Send slave address to I2C bus */
                I2C_AddressingDevice_7bit(I2C1,I2C_ADDR,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for(;;)
                //{
                        //I2C_SendData(I2C1,I2C1_Buf_Write[0]);
                //}

    /* The software must wait until ADDSEND bit is set */
    while(!I2C_StateDetect(I2C1,I2C_PROGRAMMINGMODE_MASTER_TRANSMITTER_ADDSEND));

                /* Wait until the transmit data buffer is empty */
    while(!I2C_GetBitState(I2C1,I2C_FLAG_TBE));

    for(i=0;i<5;i++)
    {
      /* Data transmission */
      I2C_SendData(I2C1,I2C1_Buf_Write[i]);
      while(!I2C_StateDetect(I2C1, I2C_PROGRAMMINGMODE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

                /* Send a stop condition to I2C bus */
    I2C_StopOnBus_Enable(I2C1,ENABLE);
    while(I2C1->CTLR1&0x0200);

                /*read*/
    I2C_Enable(I2C1,ENABLE);

    I2C_Acknowledge_Enable(I2C1,ENABLE);

    while(I2C_GetBitState(I2C1, I2C_FLAG_I2CBSY));

    I2C_StartOnBus_Enable(I2C1, ENABLE);

    while(!I2C_StateDetect(I2C1, I2C_PROGRAMMINGMODE_MASTER_SBSEND));

                I2C_AddressingDevice_7bit(I2C1,I2C_ADDR,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while(!I2C_StateDetect(I2C1, I2C_PROGRAMMINGMODE_MASTER_RECEIVER_ADDSEND));

    I2C_StartOnBus_Enable(I2C1, ENABLE);

    while(!I2C_StateDetect(I2C1, I2C_PROGRAMMINGMODE_MASTER_SBSEND));

    for(i=0;i<2;i++)
                {
      I2C_SendData(I2C1,addr[i]);
      while(!I2C_StateDetect(I2C1, I2C_PROGRAMMINGMODE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

    I2C_AddressingDevice_7bit(I2C1, I2C_ADDR, I2C_DIRECTION_RECEIVER);

    while(!I2C_StateDetect(I2C1, I2C_PROGRAMMINGMODE_MASTER_RECEIVER_ADDSEND));

                for(i=0;i<3;i++)
                {
                        if(i==2)
                        {
                                /* Wait until the second last data byte is received into the shift register */
        while(!I2C_GetBitState(I2C1,I2C_FLAG_BTC));
        /* Send a NACK for the last data byte */
        I2C_Acknowledge_Enable(I2C1, DISABLE);
                        }
                        /* Wait until the RBNE bit is set */
      while(!I2C_StateDetect(I2C1, I2C_PROGRAMMINGMODE_MASTER_BYTE_RECEIVED));
      /* Read a data from I2C_DTR */
      I2C1_Buf_Read[i] = I2C_ReceiveData(I2C1);
                }

    I2C_StopOnBus_Enable(I2C1,ENABLE);
    while(I2C1->CTLR1&0x0200);
                I2C_Acknowledge_Enable(I2C1, ENABLE);

    /* Infinite loop */
    while(1);
}

楼主:
我看 I2C 的寄存器 ,一直在那里循环的原因是:TRS 和 ADDSEND 没有被置位。但是不知道在哪里可以给它们置位,还是说哪里没有配置好?

网友A:
这个是在硬件上没有反应的,要不在该处加一个延时重启控制的呗

网友B:
这个需要添加延时程序的,有个先后的时序的需要注意。

网友C:
这个问题的在于硬件上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代码如下:
int main(void)
{

这个程序还是逻辑性挺强的。

网友E:
这个采用I2C总显得形式操作,需要注意信号的连续性。

网友F:
eeprom的读写比较常见的,多调试即可。

网友G:
用示波器或者逻辑仪看下波形是否正确

楼主(2016-02-02):
问题解决了:
i2c的 sda 和 scl 加上上拉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H:
采用I2C总先来读写EEPROM的数据的。

网友B:
这个是硬件上的问题了,检查下的。

网友B:
还有不行的话,在这个地方加一个延时检测的,到达时间后程序添加自动复位的解决。

网友C:
在该while语句中加上软启动程序代码的,当然如楼上所说,需要延时程序的。

网友D:
这个就注意I2C总线的应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