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请问香水城和各位,STM32F407上能运行uclinux系统吗,运行后性能如何

楼主(2015-12-04):
现在想在STM32F407上运行linux系统,不知可行不,需要外加存储芯片吗,STM32F429呢,或者运行linux系统推荐哪款ARM芯片,谢谢各位!

网友A:
stm32的芯片都没有内存管理单元,内存管理靠手动,跑得慢,没实用价值。

网友B:
可以跑uclinux,但是恐怕性能不会令人满意,主频太低,可以玩玩,可以使用AM3352等主频好的片子

网友C:
Uclinux不需要mmu, 关键RAM太少了,flash也紧张。片子也不便宜。花大把时间裁剪,不如arm9

网友D:
我好好奇,为何要uclinux?整个资源都被耗掉,有必要吗?做产品适用为原则。